华硕P5GZ-MX

楼主(2013-07-04):
不知道上次是不是发过
1.这个主板是这样的   供电都正常   说明 供电之前的信号也都正常了吧?
2.都正常后  居然不跑码  用CPU假负载查了PG 还有复位 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请问接下来要查什么信号 或者电压等等? 请大侠赐教
另外请问  总线是怎么测量的??? (我问的不是用什么测  是在哪里测 具体的 )
还有  像内存的供电 通常是查场管的  那在内存插槽查的话 是查哪一脚?  从哪里是第一脚???顺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
是CPU问题

网友:
先说内存吧!顺序的话 内存槽上面会有数字 表示 的 在2端是  1-120   121-240      DDR2  1脚是REF =0.9v   119=SMBATA   120=SMBCLK  都是3.3V  是通 时钟和南桥的  238  供电=3.3V

网友:
都正常,你就试这放电!刷BIOS   !总线的话 是打该总线点的对地阻值! 同组总线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上面的   大概明白了点
但这个总线   我总弄不懂个概念  大师傅能举个例子不?

网友A:
总线只是个大概,总线分地址总线(AB)    数据总线(DB)     控制总线(CB)    要讲的太多了! 去网上 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只是个大概,总线分地址总线(AB)    数据总线(DB)     控制总线(CB)    要讲的太多了! 去网上 查查 ...

   好的  谢谢大师傅

网友A:
比如 CPU总线   是CPU到北桥 的那么多线!  那么多线 在分  以上3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 CPU总线   是CPU到北桥 的那么多线!  那么多线 在分  以上3种

有点明白了    那要测这些总线的东东 就要在相应的针脚上测???

网友:
我是天天来学习的

网友B:
看看今天热心的人太多了.我都不好说了.

网友C:
总线供电在 CPU和北桥之间 的MOS管S极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在 CPU和北桥之间 的MOS管S极 ~

这位大师傅 你好  小弟只知道  三部分场管 就是CPU  内存 和VTT   不知道大师傅说的CPU和北桥之间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今天热心的人太多了.我都不好说了.

没事啊  大师傅也可以教小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