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触摸板上的按键不行,按键是在主板上的。。

楼主(2013-07-04):
我找了半天,都说这个简单,还是没搞定 哪位告诉我下啊,,。。

网友:
按键敲开划下试试

网友:
直接找个料板换了不就行了。是按键没有复位了吧、失去弹性了。/

网友A:
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按不出来还是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按不出来还是咋的,

按了没反应

网友B:
D17,D519是好的不,是单个不能用还是两个按键都不能用。按键没问题那就得查控制信号了,BIOS你刷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7,D519是好的不,是单个不能用还是两个按键都不能用。按键没问题那就得查控制信号了,BIOS你刷过没有/

2个不能用。

网友:
看连到哪里,查一下信号有没有过来嘛,有没有电压

网友B:
那D519,D517的2脚5V电压正常不,如果这电压低于3脚这端会把3脚电压拉低的。电压正常就查按键1,2脚电路了。正常时电压为高电平,你在按按键时拉低此信号,此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D519,D517的2脚5V电压正常不,如果这电压低于3脚这端会把3脚电压拉低的。电压正常就查按键1,2脚电路了。 ...

D519,D517在图纸中的标示这两个元件根本就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