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8SX 显示器 白屏

楼主(2013-07-04):
        今天去外面办公室收到一个LG 的液晶显示器, 说是白屏,拿回来一侧,发现是好的,心里乐的, 但是没高兴几分钟,白屏出来了,还真把别人当傻子了,拆开显示器,量下电压,屏幕电压5v左右,驱动板上  一个19v电感 发烫,其他三极管电压都有,求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先点下屏,可能是逻辑板的升压 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纯白屏查屏供电 有彩色条纹或斑点查屏显电路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这种机型应该在质保期内的,LZ也敢拆

网友:
我想也是屏的问题,手头正有个白屏呢

网友(2013-08-19):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白屏,换了驱动板还是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