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报2100 HDD0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04):
昨天下班前遇到台X61,客户说进不了系统就报了个装系统。谁知道报2100 HDD0的错,请问哪位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以刷过BIOS问题依旧。哎,给点意见吧

网友:
别沉下去啦,知道的师傅们快出来说下吧!

网友:
硬盘接口,硬盘本身有没问题,4个耦合电容有没掉件,阻值是否正常。是在接硬盘后报错还是接与不接都报错。接的硬盘是什么品牌的,建议接个日立的硬盘试下。

网友A:
你上面所说的问题,之前全试过,都是OK的!真不知道哪个鬼地方出了问题,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所说的问题,之前全试过,都是OK的!真不知道哪个鬼地方出了问题,纠结

我这有个免报错的BIOS,BIOS是4M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免报错的BIOS,BIOS是4M的吧。

恩,是4M的,师兄能传个上来我试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是4M的,师兄能传个上来我试试不?

你先刷下试试

X61 X61S LENOVOTC-5M SLIC2.1.zip

网友:
问题不知道不觉就解决了,说来也奇怪,看很多人说硬盘微码问题。就和客户可能要换板,然后客户就不修了,可把机器全部装完,却不报MHDD0了,个人觉得应该是大电池问题导致的吧。刚来时没注意,只知道电池没电就取了,然后一直用的可调。希望给下面遇到这样问题的人一点点小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