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适配器温度高

楼主(2013-07-04):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单用电池,CPU和显卡最多保持62度左右
一用适配器马上就去到78-80度左右,拨掉又回到60多度,
风扇清过了,大家遇到过吗,求助。

网友:
用适配器后出风口明显感觉烫手了

网友:
用电池是有节能模式的供电量小减少了很多功耗 ,接上适配器节能模式自动关闭,温度就上来了,可能还是主板上有问题

网友:
恩啊,反正温度升得很明显,底部清过尘但感觉还是很烫手的

网友:
风扇转速够不够啊,遇到过OEM的风扇转速不够照成的温度高,不行该了风扇得了,搞的怎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