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G 有两个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3-07-04):
联想天逸F41G 有两个USB口不能用,另一个正常,测得数据线,电源线对地正常,接上嫌标,发现灯不亮,但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这个要怎么整?

网友:
可能是电流不够吧,接上USB设备后USB的供电有没拉低现象。先刷个BIOS吧,打个有问题的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就先把USB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拆了,最后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