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开机温度非常高!

楼主(2013-07-04):
联想Y560 开机温度非常高!风扇转速够 就是温度高 ! 能是哪里的问题那? 请教!
联想

网友:
可能导热管导热不行了 也有可能是散热膏干掉了

网友:
排除散热。铜管。

网友:
是 吹出来的 风 都有点烫手 !

网友:
清理灰尘,硅胶,开空调,散热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