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

楼主(2013-07-04):
故障为不触发  小弟看了一下南桥 发现晶振没了    我就拆了个华硕的南桥晶振给换上去    换好之后   短接触发  转了一下就停了   就不会再转了  过一会  短接 又触发了  可还是一样  转一下就停了    怀疑换的晶振有问题  还没另外换   来请教一下 再做定论 目前这片板正在休息中  请大师傅们给个建议

网友:
短路?拔12V看看,

网友:
表鸡冻    小弟也是受害者哦  亲。。。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板子的cpu供电芯片在哪,手里有块故障板,找了一顿没发现供电ic

网友:
被误导了,这块板子的ic是ISL6566,而不是RT88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