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加电掉电

楼主(2013-07-04):
y450加电掉电
求思路啊

网友:
Y450小板检查一下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一点,电流多大?掉电后会不会重启,掉电后还能不能在开机。

网友(2017-07-15):
Y450真心不好修,刚接到一台,也是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只这样。。 有没有大神传一下图纸,下载来分析一下。。 没认证下载不了。。晕死。。。  费用有点高呀。。。。。之前没在线。。。。

网友(2017-09-10):
我的是开机350MA掉电,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2017-10-13):
楼主修好了?是什么问题?我这也是遇到一台,电流到0.35左右直接掉

网友:
跳3下左右0.9掉电的路过

网友(2018-05-10):
小板可以修的吧
。。。。。。。。。。

网友(2018-11-03):
我的也是 电流到0.35左右直接掉,楼主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9-09-24):
Y450小板Y450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