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

楼主(2013-07-04):
故障为不显示
跑码正常   外接显卡显示正常  就是集成的  不能显示
单桥板   英伟达的南桥   是不是要干桥???

网友:
经过一位大师傅指点 怀疑门电路问题 还没换

网友A:
我修过两片,都是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会先干桥

网友:
是VGA接口不显示?   量接口啊   怎么量 懂吧?

网友:
很遗憾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两片,都是门电路的问题

是的  昨天有个大师傅教我  我按照他说的 一步一步走   结果他说是门电路问题  不过 目前还找不到可以换的  门电路型号是NXP 74HCT32D 不知道大师傅有没有找过其他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