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G硬盘

楼主(2013-07-04):
320G硬盘,知道后面那30G有坏道,但是在分盘的时候不分,是空闲的硬盘还会转到哪里去吗?还会去哪里读取数据吗?

网友:
可以把后面分个区,屏蔽起来不用。就不会影响电脑的使用了、。
也可以用MHDD的HPA,把后面的容量截取掉,也不会影响硬盘的正常使用,只是硬盘的容量少了一点而已。

网友:
磁头不会转到你屏蔽的分区那里读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