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的U盘启动系统,用几次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3-07-04):
我用电脑店U盘启动制作工具,做了一个U盘启动盘,开始比较好用,但是,用了几次以后,就不再启动,不能引导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什么更好点的U盘启动制作工具呢?

网友:
试过很多个U盘,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大白菜的可以呀

网友A:
大白菜,老毛桃,优盘启动大师。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换个U盘就没有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换个U盘就没有丢过了。

估计我的U盘都是山寨的,换个什么样的,就不会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老毛桃,优盘启动大师。

感谢,我一个一个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插别的电脑上被杀毒软件删除文件了,我的都用快一年了一直能用。我用的老毛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插别的电脑上被杀毒软件删除文件了,我的都用快一年了一直能用。我用的老毛桃

杀毒软件会把启动杀死呀

网友D:
罗工  这个  都把你  难倒了  啊   不会  哦  我  一般U盘启动  用的  完美者   我  10年  做的  U盘  启动  现在  都还在  用   天天  都在用   没有  出国  问题   当是  买的8G  金士顿  正品   10年  没有几个  用  8G的   啊   就像  现在  没有  多少人  用  32G的一样

网友(点评):
看你的话真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罗工  这个  都把你  难倒了  啊   不会  哦  我  一般U盘启动  用的  完美者   我  10年  做的  U盘  启动 ...

估计U盘是山寨的,所以,每次做好启动,都用不了多久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
量产,就不会了

网友:
自己焊的u盘...量产成cd...很好用...

网友E:
罗工,下载一个最新版本V6.0的试试看,我用的是U大师的,我们天天上门,U盘用的频率比较高,PE也容易出问题,有时候需要重做,你那个界面好像是没有联网。呵呵!

网友:
我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原因没找到,后来没办法把两个U同时插到USB口上(U的种类不一样),有时可以启动PE.

网友:
我一直用联想的,量产成CD,分两个盘,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罗工,下载一个最新版本V6.0的试试看,我用的是U大师的,我们天天上门,U盘用的频率比较高,PE也容易出问题 ...

好的,感谢,以前就是不断的做启动U盘,不能启动了,就重新做一次,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感谢,以前就是不断的做启动U盘,不能启动了,就重新做一次,挺麻烦的。

呵呵,客气了,现在为了以防万一,都带着电脑上门。

网友:
量产   保险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量产的。永远不会丢的。但是有些主板启动不了,还是要HDD模式的才能启动。一个U盘做两个启动,基本上所有主板都通吃(太老的除外)。

网友:
自由天空的很好用啊!不行就下个iso版的pe呗,量产cdrom更稳定!

网友:
在用大白菜,不错

网友:
20楼说的很对用量产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不过量产还要选择合适的U盘有些兼容性不好或是没有量产软件
我现在用的是量产与电脑店共存!!!兼容性非常好,启动成功百分95
我用的电脑店也是经常有这种问题量产就不会了除非你的U盘坏了

网友:
我常常用的是电脑店,比其他好用多了,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问题,依我看认为你的U盘可能是假货,而导致数据丢了无法启动。最好买台电U盘,这个绝对是正品。  我在用这个!

网友:
偶用老毛桃的,3张U盘都做好,哪张坏了就换。

U盘一张是SONY的,4G,数据恢复时买的,最后没用上,砸手上了。

一张是KINGSTON 8G的,

一张是KINGTON 32G的。

网友:
U盘用的时间长了,擦写数据多了容易出现数据易丢失,我用金士顿的U盘量产的启动在用过几次后,U盘就坏了,读不出数据了,还要再次量产。

网友:
买个金士顿的用,做u启别用山寨,要不关键时刻,很丢人的

网友:
你好,我觉得应该是你U盘的问题,我也一直采用U盘装徐彤,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般造成这种情况的都是因为数据的丢失,往往引起的原因就是U盘的问题

网友:
晕TF卡和,U盘,一些比较小的卡通病,TF卡时间放久了不用也会读不出来,经常用的也卡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TF卡内置的自保小程序还是设备之间的兼容问题)无奈得很,还有系统兼容问题刚刚遇到"新萝卜家园的XP SP3稳定版USB兼容不理想以前好的读卡器都不能识别,有一个办法可以综合一下,建议用TF卡先把TF卡用松下的专用软件格式一下+SD卡套(因为卡套上有写保护开关)+飚王读卡器+兼容稳定系统,TF卡在读不出来——安全移除——打开写保护插上工作正常——安全移除——退出写保护——存文件  还有就是USB驱动一定得更新

网友:
换个启动工具吧,我用晨枫的很好用

网友:
这个被杀毒的多吧,是不是自己改了维护工具信息

网友:
强烈推荐老毛桃,我混在无忧启动论坛!

网友:
用一个质量好的U盘吧,不要用杂牌的或是山寨货,软件用大白菜,几好用,

网友:
U盘不行。这么简单也发上来啊

网友:
你可能删掉了U盘根目录下的一些隐藏文件了,所以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
找对应 主控信息  专用工具量产成CD-ROM

网友:
一定是中毒了吧

网友:
丢文件了,肯定是。

网友(2013-12-02):
用老毛桃的吧,我一直用的还不错,如果是U盘山寨盘,最好自己找工具量产一遍。

网友:
我用的老毛桃没出现过,金士顿的U盘

网友:
楼主,是不是U盘质量不行。我用的电脑店的很稳定。。一年多了。

网友(2014-01-25):
现在都用电脑店6.1的版本啦,分600M隐藏区,不怕杀毒!

网友:
看看 是什么主控, 可以量产成 cdrom 的  这样就不会丢失文件或者被破坏了。

网友:
我也是电脑店…………不过我的是对笔记本有时失效……。

网友:
换个U盘试试

网友:
不能用是U盘芯片质量问题。现在淘宝上的U盘芯片大部分是黑片

网友:
应该是u盘的问题吧楼主,别买太差的u盘,~~~

网友(2014-02-28):
我的U盘是正品货,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时候是G完了系统没有拔U盘,或者直接拔U盘,都要坏,最后频率实在是高,就量产了,

网友:
量产好点,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好的,感谢,以前就是不断的做启动U盘

网友:
推荐罗工量产天意系统

网友:
给你推荐一款PE,你用这个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8960-1-1.html

网友:
装完系统重启 黑屏时候一定要拔U盘

网友:
重新写入试试

网友:
提议量产成USBCDROM+USBHDD模式,分600M PE,HDD放系统ISO文件(确保系统最新版本)

网友:
还是用FreeDos的好

网友:
直接量产最好用!感觉你的U盘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不是被误操作删掉某个文件啥的。

网友:
启动盘就不要用它干别的事就好啦

网友:
大白菜,老毛挑都不错,都是最长用的

网友G:
坏了,你用这款软件修复下mbr就OK了 秒修哦。Fbinst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坏了,你用这款软件修复下mbr就OK了 秒修哦。FbinstTool

是的,用这个试过了,非常管用,现在没有再坏了。

网友:
我用的是深山红叶PE,一直没出过错,差不多两年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U盘引导被病毒攻克了
还有就是U盘启动有些电脑确实是无法引导的
所以U盘最好用量产工具量产

网友:
用老毛桃一年半的飘过

网友:
以前用的老毛桃 前不久有推销的送了个大白菜引导U盘还带系统的 貌似U盘写有保护不能放东西也删不掉用它引导一直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