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8M-RL键盘,USB口无法使用

楼主(2013-07-04):
测PS口USB口电压回路都是正常的,先跑USB线路跑到单桥,中间没有元器件。跑P口跑到IO旁边的一个排阻,这个板子IO是集成桥里的。这个排阻也是没有装的。跑不出来。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使用

网友:
测试一下USB接口对地阻值。一般是桥的问题。单桥容易坏。加热一下。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
估计是桥挂了吧

网友:
直接入桥这种多半桥了.

网友:
单桥的危险,加焊下就OK

网友:
桥也加焊了也是不行,没有换,太麻烦了。也没多少钱赚。浪费时间啊。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