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联想笔记本硬盘不见啦

楼主(2013-07-04):
客户从国外带回的联想笔记本,今年3月做过一次系统,记的当时u盘PE就进不去,好在这个本子有光驱,使用光盘做的系统。前天客户说又进不去系统啦,让上门做系统。开机发现xp启动画面还有,到出现鼠标指针时就停住啦,安全模式也一样。本以为做系统就好啦,我一般做系统习惯进PE,然后检测客户资料,问明白不需要保留才开始做系统。结果发现硬盘不见啦,使用DiskGenius也没发现硬盘,可是在BIOS里看到也有硬盘,想把机器取回卸下硬盘做从盘检测客户不同意,付检测费走人。问题是现在也搞不明白为啥硬盘不见啦,而且是DiskGenius都发现不了,可是还能看到XP启动画面。有知道原因的帮忙解困惑谢谢。

网友A:
大妹子,你着水平还收检测费啊?那是你没改硬盘接口模式直接进PE了,你要把AHCI改成SATA,因为好多PE是不带AHCI驱动的,所以进PE识别不了硬盘,你不会改也可以,在DOS工具箱里进GHOST也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点评):
高人能解释一下AHCI和SATA的区别么?

网友:
。。。。。。。。。你这水平还好意思收检测费啊,楼上兄弟说的对头,你也该换换PE的 现在新PE都带两个PE系统 一个 2003PE 另一个 WIN7或 WIN8 PE

网友(点评):
我没闲工夫跑客户家聊天,上门前有约定,客户提出不修是要付检测费地,因为客户家条件不行,不可能在客户家修复一切故障,因为好多工具和配件不可能都带去。遇见客户家修不好提出带回修,客户不同意就要付检测费。

网友(点评):
当然这个事先要约定,技术水平我承认自己确实不行,可是我只要是上门,就不会空手回来,这个是必须滴。

网友:
想赚点小钱 PE工具也要与时俱进才行 不然都这样白忙活了

网友:
还以为硬盘给被人偷走了呢。呵呵

网友:
同意二楼 硬盘模式 或硬盘坏  都有可能

网友B:
呵呵你们都是神人啊?我出门做系统3个U盘,8个光盘。各种版本都有。这个机器3月我给做过系统。我问过机主,他没改BIOS,也不会。我直接就是使用ghost发现没硬盘,然后使用diskgenius也没发现。对啦,这几天忙昏头啦,他的系统是win7,不是xp。当时就是因为XP做不上改的win7.收检测费不对么?我让他把本子带回,硬盘取下做从盘他不同意,是他不修啦收检测费是事先约定的。

网友:
我晕,用win7pe进绝对可以看到硬盘,就算你pe老了可以进bios 把硬盘模式改成ide的,也不知道你怎么要出来检测费的,要是在我们这修不好检测费人家是不会给你的。

网友(点评):
我以前上门修不好也不要检测费,可是上门修不好不一定回来修不好,这个事先要和客户沟通,要是上门修不好需要带机回来修客户不同意是要付检测费地,有的机器复杂,就是回来也很麻烦,这种钱也不能不要。

网友C:
查出原因,别人不修难道不能收检测??

网友:
上次联想WIN8换WIN7也是一个情况。。找不到硬盘。。

网友:
有付出 就要收入 不然都白忙活了,都喝西北风去了。 联想上门服务费都要80.。。

网友:
看来还是要与时俱进,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D:
直接告诉客户硬盘坏了  换个新的好了

网友:
要改一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为兼容,你的PE内核不行,用Win7内核一般可以认到的。

网友(点评):
这台本子的系统原来也是我做滴,是回头客。因为客户说设置他没动,他也不会。win7原版安装盘我也有,这个也没发现,我以前也遇见没发现硬盘滴,一般DiskGenius都能处理,可这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们都是神人啊?我出门做系统3个U盘,8个光盘。各种版本都有。这个机器3月我给做过系统。我问过机主, ...

如果在短时间内多次做系统,应该是硬盘坏道太严重了,查坏道吧,还可能硬盘有异响。

网友(点评):
呵呵要是能查坏道我也不会问这个问题啦,现在是发现不了硬盘,我的U盘和GHOST安装盘里MHDD都有,看不到硬盘咋检测。所以我提出带回检测,他不愿意我只好收检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原因,别人不修难道不能收检测??

可以收个上门费

网友:
硬盘模式需要改为IDE

网友(点评):
仔细想啦一下,这个可能也不一定行,因为不管啥模式,首先要看到硬盘才行,客户说可以不要资料,那我就是从新分区看不到硬盘也不行吧?PQ我也试啦,还是没有。我最奇怪的是能看到win7开机画面。所以我想挂从盘检测,

网友:
用WIN7原版的引导,然后在那里面也可以分区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帖,其实就是这样我认为才能对我们今后有帮助,有些办法不是不会,其实可能也就是不清晰,我想要是看到过这篇帖子的,今后遇到类似问题,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当然要是真是硬盘有问题,也就爱莫能助哈哈。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告诉客户硬盘坏了  换个新的好了

就是,现在电脑新件也不贵,只要维修做得够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现在电脑新件也不贵,只要维修做得够快

我和你想滴不一样,我所处的城市还算不小,修电脑的到处都是,你说硬盘坏啦,客户换别人硬盘没坏,网络里给你曝曝光,你想这碗饭你还能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想滴不一样,我所处的城市还算不小,修电脑的到处都是,你说硬盘坏啦,客户换别人硬盘没坏,网络里 ...

呵呵,虽然你的立场可能不同,但是,你也想得太多了,做得修理佬,顾不了那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妹子,你着水平还收检测费啊?那是你没改硬盘接口模式直接进PE了,你要把AHCI改成SATA,因为好多PE是不带 ...

请你今后回复帖子认真一点,不要为实地培训学员丢脸,要是硬盘坏啦,你那办法根本不管用。现在手里就有一块160G笔记本硬盘,啥办法都用啦,就是系统不显示。

网友(2013-09-15):
引用 网友B:
请你今后回复帖子认真一点,不要为实地培训学员丢脸,要是硬盘坏啦,你那办法根本不管用。现在手里就有一 ...

亲,到底是谁丢脸啊?我觉得有人回复你的帖子你应该感到庆幸,我那天是闲得慌吧上论坛逛逛,实地学员学这个才三四百块钱,并且我当时也没报这一科。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改了硬盘模式还不行的话我就会考虑扫描硬盘了,我又不像某些人人一样是白痴。总之不管我回帖本身还是我回复的内容我觉得我没给谁丢脸,都是正规程序,倒是某些人怕丢脸的话这种问题以后直接度娘,遍地都是,别来丢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们都是神人啊?我出门做系统3个U盘,8个光盘。各种版本都有。这个机器3月我给做过系统。我问过机主, ...

3个U盘,8个光盘。各种版本都有
用笔记本硬盘做个pe   通吃啊,台式机不支持u盘启动直接挂主板上,笔记本不行就插光驱位上,再带个usb无线网卡,顺便把驱动放移动硬盘里,如果客户家没联网的话最好小心点,免得装个系统跑几趟

网友(点评):
带个无线网卡和网卡驱动真的很有用,昨天上单位装机,小单位用无线网卡上网省网线。看他网卡和我的一样,心想有驱动不怕上不去,按完系统傻眼啦,原来是54M网卡,辛亏我带的网卡,联网后给他打上54兆网卡驱动收钱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妹子,你着水平还收检测费啊?那是你没改硬盘接口模式直接进PE了,你要把AHCI改成SATA,因为好多PE是不带 ...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无法进入系统桌面,其实之前就有遇到过,好像是重新拔插了内存条就解决的,你可以试一下。然后第二个情况是发现不了硬盘,这个可以这样做,换一个pe系统试试,或者吧硬盘重新拿出来再插上去试一下,我重点怀疑是硬盘坏道产生导致无法进入PE系统。这是个人的一点经验,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无法进入系统桌面,其实之前就有遇到过,好像是重新拔插了内存条就解决的 ...

客户是笔记本,而且讲明就是做系统,我去之前只要是自己声明做系统,我都要加一句要是因为硬件不好做不上系统又不同意修理的话要付检测费,笔记本不同于台机,拔插硬盘和内存都要打开本子,人家不说开机检测,只是让你做系统,万一要是开机箱在点不亮不就麻烦了么,人家原来还是能点亮的机子,他又同意付检测费,我又何必自己找麻烦啊?所以果断收钱走人不叨叨。

网友:
硬盘模式。

网友G(2016-07-18):
我一千也上门修,都是事先讲好不修了要收取上门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千也上门修,都是事先讲好不修了要收取上门费,

这个是必须的,不然累死白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