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不充电

楼主(2013-07-04):
一ace5750r用电源可以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同时用电源和电池也可以开机,但不能充电
插上充电器的前几秒显示充电

网友:
换充电器同样问题,和电池有没有关系?没有电池可以试。

网友:
我也有个跟你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碰到过

网友:
还有就是适配器功率不够也会引起此现象

网友:
我用的是联想G410的机器  电池点亮小于10%  充电电流大概是3.8  我曾经买过一个3.42 的 适配器充几下就不充了 后来换了个4.74的  就OK  了

网友:
原理和显示器带不起负载一个样

网友:
没有东西替代就先查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