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345主板 不通电

楼主(2013-07-04):
V星 MS-7345主板 点开关触发没反应,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查下待机条件和触发电路,VCCRTC-RTCRST#-RSMRST#-32.768K-PWRBTIN<在下面这个图纸中PWRBTIN是开关触发信号>-PWRBTN#-SLP_S3#-PSON#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A:
先把电感或供电管看下是否短路,然后短接绿线,可加电则为开机电路故障,查主板电池  电池跳线电压  南桥旁边晶振  开机排针上是否有电压,没有查排针到紫5V线路   如果这些还不能排除,发图上来,看下IO型号,   如果不可加电,拔了小供电看下,一般为小供电对地短路了

网友B: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不跑码

发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感或供电管看下是否短路,然后短接绿线,可加电则为开机电路故障,查主板电池  电池跳线电压  南桥旁 ...

小供电没有对地短路,  IO是 : F71882FG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网友:
这样简单说怕不好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查下 IO到绿线 的72PSON信号正常不

72PSON 在那 怎么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排针到紫线5V电路有些是不是经过电阻和控制三极管呢

短接绿线可以通电, 南北桥没有温度

网友:
开机针上有高电平不

网友:
打酱油打酱油

网友:
VCCRTC  RTCRST  32.768KHZ  3VSB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

网友:
其实我啦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