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辅电源 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2013-07-04):
今天修一个电源练手,查辅助变压器次级短路到地,无输出。辅助变压器次级三个脚互通,4脚到红的圈圈里怎么是实点呢,这还会有电压输出吗,都到地啦。有大侠开导一下。

网友:
次级绕组直流电阻很低,三用表量当然会响!那个红圈内有点正常。

网友:
这都是正常的   电磁感应产生的一正一反的电  交流电要经过二极管才能产生直流的电  先学学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吧

网友:
到地的是负极嘛,我这个不会修的人也懂点开关电源的原理。

网友:
4脚接地正常,不用怀疑,多看一下开关电源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实看不懂

网友:
百度一下半波整流你就会明白,你的基本功还不行,多看看电子基础方面的本!

网友:
慢慢来不急,早晚有一天会懂的。

网友:
不同电的时候绕组都是通过的红圈里的是地正常

网友:
你要补习啦!把整流滤波电路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