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高压板的维修技巧

楼主(2013-07-04):
原装笔记本电脑高压板易坏的故障点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1. 保险丝

   保险丝损坏后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偶然损坏,如瞬间的电压过高导致的保险丝损坏,这种情况下一般直接更换一个即可;其二是电路有故障后(一般是后极短路)导致的保险丝损坏,这种情况要排除故障后才可以装上好的保险丝。

2. 开关管

   每个高压板上都有负责开关作用的场效应管,它们损坏后会导致无高电压输出,一般该场效应管是一只8条腿的管子,根据上效应管好坏的判断方法可以轻松判断其好坏。

3. PWM震荡芯片

   pwm 震荡芯片是笔记本电脑高压板中的核心元件,它损坏后会导致无激励信号的输出,从而导致无高压的产生。

4. 高压线圈

   高压线圈是输出级重要的元件,它工作在高电压的环境中,一般呈老化损坏,常见故障有液晶屏亮一下就灭等。

网友:
这帖子不错,很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