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5不充电绝杀

楼主(2013-07-04):
废话不多上图片

网友:
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为了来求分的?

网友:
建议楼主把过程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不够详细啦

网友:
太深奥了 您得给解释一下

网友:
是把图上那3个点连一起吧

网友:
就是把那个芯片取下来  把那三个点连接就行 修过的都知道的

网友:
那换个芯片有用么,少个芯片能行?

网友:
把过程写下来LZ

网友:
Q3不过就是一个MOS管。只是一个LCD的复位信号和LCD pwr有关呀!
短接后就是直接导通的!为什么会和充电有关系呀!求解答!

网友:
看错了!Q2就是可以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