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ELG41B-LM无CPU供电?

楼主(2013-07-04):
一块致铭ELG41B-LM主板,拿来无CPU供电,其它电压都有,换LB713A,后电压出了,可以亮机。可是试了2次后,竟然又没电压了,以为是没焊好,所以就又换了一个,可用了一会又坏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不敢再换了,有哪位大师修过这种情况给指点下!

网友:
怎么就没有回答呀!

网友:
芯片LB713A换好用了一会了又坏了??是烧坏了还是???最好有图方便分析

网友:
就烧坏了,CPU又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