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换了网卡芯片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7-04):
我修了一台联想X100E的笔记本,被雷打的,无线跟其他的都正常,就有线不行,我换了网卡芯片RTL8111DL之后,进步了系统了,PE也进步了,有0199的报错,这是什么问题?谁知道?

网友:
0199是安全性的.应同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
这个冒失不是网卡报错的哦

网友:
有没放过电,报0199时能进BIOS么,0199刷个码片资料就可以了。你所说的进不了系统指的是:进系统时掉电重启还是进系统时卡在那进不去。

网友:
0199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应该会OK,你说的换完网卡进不了系统?如果是滚动条一直滚那应该是网卡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