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b 出现0*000000A5

楼主(2013-07-04):
客户拿过来说机器蓝屏,说装系统出现0*000000A5 PE进不去 说要升级BIOS, 我刷了几个版本BIOS ,还是不行,最做直接做北桥好了
升级BIOS

网友:
是吧 一般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是靠蒙的

网友:
我记得似乎蓝屏的换个一个CPU 最后也好了 AMD的

网友:
我试过重植南桥修好进不了PE,蓝屏,卡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