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不显示,大小写灯亮

楼主(2013-07-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55的笔记本,AMD的桥,显卡是ATI独显,显卡已经更换全新的了 故障依旧,有没有碰到这个机的,给点意见啊  ,修不下去了

网友:
北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AMD的桥就先干桥呗,如果你有示波器就好判断点。

网友:
  应该是北桥了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北桥也加焊过了  还是不行   北桥都加动了的

网友:
按大小写键灯是亮的

网友:
排除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里边的高压条和灯管测试过没

网友:
外接试试,或者换个屏看看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先压一下北桥试试 如果亮了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重点查查屏和主板屏线接口吧

网友:
   解决了 ,各位大哥,刷BIOS好了,真是郁闷啊  修了三天,  一波三折啊,换的新显卡也不行,换了新显卡后刷了bios外接正常,内置屏白屏,又把他原来的显卡做回去,联想的乐狗出来了,现在正在装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