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aapad y460 进BIOS正常,自检完就黑屏

楼主(2013-07-04):
lenovo Idaapad y460
开机自检完就黑屏, 进入BIOS正常,无论多久都不会黑屏,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不接硬盘也是如此

网友:
进PE试了吗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刷个系统看看。

网友:
进PE装个系统!不行的话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