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 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3-07-04):
Acer 4535 开机电流上到1.0a
          此板为二修主板:
上不上内存故障依旧、 拆开机后看主板是 amd的用风枪吹了一下故障依旧、看北桥有些变色、测内存供电偏低只有0.9v 而且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电流偏高 、0.087
测试的时候发现内存的供电在待机的时候是2.1v 开机之后是0.9v 左右、
那就先充值一下北桥看看吧、重置以后故障依旧、
那就修供电吧 、先看看供电芯片 6228 的工作条件把、是不是 待机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
查此芯片的 en2 【就是开启内存供电的、】6228 是双路输出的、一路给桥供电的1.1v 此电压正常 、一路是产生内存供电的、
En1 是开启桥供电的 1.1v    EN2 是开机内存供电的、测试的时候发现 此脚并没有电压、
那么为什么 内存供电已经产生了呢 ?
1 :要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2 要不就是场管短路了、
  那就先看看场馆吧 看场管的时候 发现场管被换过、那就查查图纸把 找相同的mos管换一下试试 、找了好久却没发现一样的   看图纸的时候发现此mos 是n沟道的 也就是高电平导通的、那就找个n沟道的 mos管替换上吧、  在料板上找到了 1428a 换上了还是一样、
这个时候发现 内存供电又有变化了 变成了3.3v  、
再查ic 6228 发现 控制g 极导通的电压是 5v 这就是说明是 ic 芯片内部短路 导致的没有开启新号就输出了 内存供电、找个料板 找到6228 换上   待机变成了0.006了  估计是好了、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电压正常了、开机内存供电1.8v 了 、
看电流上到了 1.7a 了  按上屏 acer的 logo 出现了、
此机故障修复 、

网友:
  一个图没有 很锻炼人 很好

网友:
有清晰的思路修就是不用走这么多的弯路。

网友:
EN2被芯片拉低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2014-07-09):
这个应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