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装南北桥

楼主(2013-07-04):
大家一般拆装南北桥一般多少分钟可以搞定,拆多少分钟,装上去多少分钟?多少分钟比较安全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时间的啊·。。。有铅和无铅温度不一样~。。。看到锡珠都融化了基本就可以了撒

网友:
看温度曲线得要好几分钟的。。。。。。。。。。。。。

网友:
一般有铅1-2分钟

网友:
1-2分钟太快了,板子不会变形么

网友:
拆8分钟左右。装也8分钟左右,对位,加焊膏、清洗时间不计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