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笔记本导管不散热的一些分析。

楼主(2013-07-04):
相信维修的同行都遇到过笔记本的导管不散热的现象, 例如,导管一半的温度很高摸上去烫手,另一半温度手摸上去明显感觉比另一半较低,

大家都知道是导管坏了,有什么办法可修复呢,个人分析一下,导管里面应该是水银,不导管是因为水银固化了, 本人打算实践一下,不停的高温加热导管约几分钟,看能不能软化水银,从而修复不导热的现象。

以上只是个人的分析,有这方面专知识的师傅望指点。

网友:
呵呵,还能这样 改天来试试

网友:
这样应该不行吧???CPU温度也算蛮高的了啊·。都没把他融化~。。要是你那样能融化的话·。。。它自身早已融化了~。。。换导热管吧。。。

网友A:
导管内是水银吗?据说是真空。

网友:
该拿多少度吹呢

网友:
谁换有坏的锯开来看看里面有啥玩意

网友:
不可能是水银,水银是汞,环保上通不过,万一泄漏会造成伤害,所以不可能是水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管内是水银吗?据说是真空。

如果是真空的话,导管坏了为什么一边能导热一边不能导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真空的话,导管坏了为什么一边能导热一边不能导热呢?

坏成怎样呢?会不会是漏气了呢?导致导热性降低?

网友:
一半能导热,一半不能导热,

网友:
里面有气体,我拆过一个,用风枪高温吹,一不小心拆裂了,只听呲呲的一声,出来一些气体。。。

网友:
里面是有液体的,不过挥发性强,很容易就气化漏了。。。现在流行液氮,估计以后会用液氮。。。

网友:
真空的
坏的都是漏气了,

网友:
导管我拉开过,是白色液体,不过听说是液氮。。。没听说过是水银

网友:
我听说是液氮,还是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