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3-07-04):
板号DJ1 瞬间掉电
客户拿来说按一下开关,有个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接上可调试了一下的确2秒就灭了速度非常快,瞬间电压有时候0.6 有时候0.4 也不固定
询问客户怎么坏的,客户说自己清理装上就不行了。
拆开裸板测试电感,网卡,声卡无明显短路。只好拆掉电池让他自己上电。
拿起我的FLUKE 量瞬间的电压。(老板没有买示波器)可惜掉电速度太快了我的表抓的电压也不准确。CPU瞬间有0.5 0.6不固定,其他电感也和图上所标的也不一样达不到图纸上所标的电压
一时没了思路,好吧那就量PG信号看看是否产生RUNPWROK 瞬间有3.3
H_VTTPWRGD瞬间也有0.4好像不正常。没有示波器掉电真的难测。
PM_PWROK瞬间也有电压。DELL的最后有一张时序图一直到我测完瞬间都有电压让我很头疼。光这我都花了三个小时。
换了个思路掉电太快,断掉EC发给南样的PM_PWROK,不掉电了。电压固定在0.6
马上去量各大供电一量CPU供电0V,怪了刚才明明能抓到0.5左右的电压
测量VRON.得到0.2的电压。翘起EC  28脚电压33正常。说明VRON 被芯片拉低更换芯片电压0.8V  ,这里我纠结了一会觉得0.8不太正常又查不到原因就先算正常吧。以为搞定了满心欢喜焊回EC  PM_PWROK信号。结果大失所望
看来这里只是问题之一。
按时序PM_PWROK之前的信号电压全部正常。看来问题出现在后面
直接去测PLT_RST 因为无线网卡接口好找。测得电压0.1V不正常。万用表转到二极管档阻值001.。之前一开始我就量了声卡网卡供电没有短路。难道桥坏?
接电烧了一下网卡发烫。取下阻值正常 很怪我量了供电正常的也没有明显的烧伤。
加电正常跑码。看电压跳变已经亮了。接屏居然白屏。换屏OK这应该修完了吧。测试发现居然USB无法使用。好吧我服了
USB阻值数据线470多。供电5V非常稳定,开机瞬间鼠标灯闪一下就灭了,由于不想动桥先查下USB的信号吧,经查南桥USB模块供电3V  VTT1.05,以及过流保护都正常,VREF参考电压全部正常,HM57的桥.手里没有HM57的桥,看HM55的和57的差不多。重植了一个换上去USB灯可以亮了,显示完LOGO就灰屏,偶尔可以进系统但断电。又换了一个还是原故障,看来要57的桥了。。。。
重植下原来HM55的桥报着必死的心态。打算放弃了,因为一开始我就加焊过了没有用。
结果居然好了测试二天全部正常。交机终于搞定了
题外话
      一转眼离开师傅独立维修四个月了,也修好了不少机器。当然也有几台没搞定的。还有欠缺啊。和基地的比差太多了,也真心后悔没去基地学。去了一个垃圾培训学校。后来跟着我师傅干了9个月,新手刚开始太难了拆装都要学二三个月才能基本搞定所有机型,焊接一个月。(要练到拆焊接IO五次都焊接回去不掉焊盘,华硕本上的没有引脚的芯片能焊接好就OK了)真心感谢我的师傅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  臭豆腐   哈哈

网友A:
他师傅竟然和我的网名一字之差。。。。。。

网友B:
没有CPU电压怎么就修到PLT复位去了。。。。不过能修好就是厉害 。。。

网友:
就清了一下灰,为啥网卡会坏,桥会虚,USB口不好使很少能从植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师傅竟然和我的网名一字之差。。。。。。

呵呵。你真是神人啊。哪个贴子都能看到你。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CPU电压怎么就修到PLT复位去了。。。。不过能修好就是厉害 。。。

先是没有CPU供电,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抓到有瞬间电压。误以为芯片好的。人为切断时序才发现没有CPU供电。复位是第二个问题

网友C:
有点蒙的味道,HM57重植就好了,也太悬乎了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你是把原来的HM57取下,话了一个HM55,不行,又重置了HM55,修复,是吗?那么就是说HM55能够代换HM5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你是把原来的HM57取下,话了一个HM55,不行,又重置了HM55,修复,是吗?那么就是说HM55能够 ...

不是我觉得不能代换。我重植MH57上去的好的。这个我植了二个HM55都不行。都是过完LOGO就灰了。十次有一次可以进去系统,但刚进就掉电了。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蒙的味道,HM57重植就好了,也太悬乎了

也是。本来我也打算放弃了。老板不肯买桥。因为这个顾客非常难讲话。老板本来都是不打算修了的。我只是当练做BGA做上去的。结果它居然好了。

网友:
HM55应该不能代换57的
LZ应该重植了57

网友:
引用 网友E:
瞬间电压 你是在场馆G级或供电电感上抓的吧

是的。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没有电压出来啊

网友:
不错,学有所成。能学而就用,真是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断开 CPU供电电感和场管用烧鸡法来测试故障下 看电压变化

也没短路?不明白你怎么烧呢?就是供电芯片坏了,怎么能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