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笔记本USB不能用故障

楼主(2013-07-04):
修到一台联想旭日150笔记本,故障为:三个USB口都不能用,进系统,插上USB鼠标,鼠标灯是亮的,就是没反应,三个接口都一样,装过系统故障仍然一样,且BIOS没检测到U盘,请问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本人觉得是南桥问题,由于客户暂时不修了,拿走了!请大师们分析下..........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修150  南桥坏了

网友:
修什么本不正常   大惊小怪

网友:
USB到SB信号线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修150  南桥坏了

难道接到机你会不修吗,假如客户愿意出钱修,你接到就不修吗,这兄台说话真是有意思

网友:
SB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前天刚修一台,三个USB口不能用但有供电,换南桥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刷BIOS,加焊南桥-重植-更换。。。打下USB数据线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