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花屏,请各位师傅看看还能修么。。。

楼主(2013-07-04):
初步判定是屏坏了,请各位师傅帮忙确定一下是不是,如果是除了换屏还有其他解决方式没,这个显示器是客户留给我的,看看能倒腾来自己用不。。。

严重的时候满屏全部花,刚刚开机时可以用!用几分钟基本上就满屏花了。、

网友:
继续等待大神来看看可不可以起死回生。。。

网友:
屏坏了..............不可以起死回生的。

网友:
屏坏了,没有办法修了

网友:
等吧  看看有没有人能救他

网友:
屏坏 能出现这样的症状的.不是三星屏就是LG屏..

网友:
这种情况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大,要是不死心的话,就更换屏电路板上主芯片试试(就是那个最大的芯片)

网友:
接口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把屏两边的软膜压紧一些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两边的软膜压紧一些 就好了

背光片么么?楼主小白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换张板试下。

网友:
这个是可以修的,不过没实机测试,不敢发言

网友:
直接发图片上来,谁也不敢保证是不是屏坏了,先用通用套件点屏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故障,如果还一样,就是屏的问题,如果好了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正常的。。直接上电 白屏状态不会闪烁。。。

网友B:
如果天气潮湿,显示器不确定坏的情况下,先确定一下内存条,我有遇到过两次竖条的花屏。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天气潮湿,显示器不确定坏的情况下,先确定一下内存条,我有遇到过两次竖条的花屏。供参考。

  电脑都换了N多台了。。。 这个不太成立

网友:
  最后,,,,我还是把它肢解了。。。。 彻底死心了!!

网友:
和我那个问题差不多,换过驱动板试过了吗?

网友:
很显然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