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下来没事发个MS-7392 VER1.2 维修过程 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04):
前段时间收到一块MS-7392 VER 1.2的主板 本来是好好的   今天一客户主板坏了    让我给他换一块  他不修了   正好把这块板拿出来换给他160大洋  天公不作美居然TMD的坏掉了   纳闷   没办法又给他换了另外一块华硕的   事完后  就开始修这TMDV星主板  文笔不好不要喷我哦     上代码卡大概看了下没有复位  就开始测量全板电压   内存电压1.8V  正常   桥电压0.4V  哈哈 问题出来了   电压明显偏低了  于是找来图纸 测的Q33  Q36的D级电压有1.8V  S级电压0.4V不对    测到这里要么管子坏  要么S级后继短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G级电压不对  实测S级后续没有短路   是G级电压不对  为0V    从图纸上可以看出G级受控与U17 LM358芯片 的第一角  测了LM358的8脚电压有12V正常  从图上可以看出要想1脚输出控制电压  那么3#电压要大于2#电压才能从1#输出     经过测量3#电压为0V 明显不对  接着追线路VCC1_5REF的来路 VCC1_5REF受控与U11的第5# 要想U11输出VCC1_5REF电压   条件是1#供电VCC3实测3.3V正常   还有就是3# EN开启信号   实测3# 0V电压  这里第一时间想到可能想到的是R202电阻坏  但是天公不作美 不是他坏了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U11坏了   果断换掉   结果还是一样   没办法只能接着往下查    看到R197下端还有一个1_25VREF电压也是上面的电压下来的   难道是1_25VREF后续短路 拉低了  |??  于是追查1_25VREF的去向 从图上可以看出1_25VREF是连接U15的第6#   于是拆掉U15开机 1_25VREF电压有了  难道是U15坏了   马上换掉   结果大家猜得到  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此时有点想放弃了   但是就是有点想不通好好的主板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坏了呢   不甘心   接着修 于是测了U15的1#和8#电压 1#5VSB电压正常  8# EN电压没有 接着追线路 测的R263左端电压为0V  接着找5VDRV1是谁控制  结果发现5VDRV1倒了U3的第8#而第8#连接了一个上拉电阻R34  修到这里我笑了  TMD原来那个电阻已经不翼而飞了  从电阻的位置可以看出应该是碰掉了的   马上找了一个1K的电阻  装上    哈哈哈  代码卡欢快的跑起来了 维修到此结束        本人很少发帖子  文采有限     表达不清楚的地方 请高手指点      把图纸附上

网友:
支持发贴,大家共同提高呀

网友:
给力,经验啊,呵呵,这种V星的板就是这个设计,不过这种供电的还是好修的了

网友A:
这都 是平常不注意板子乱扔乱放所致 ,修好的板子一定要保护好CPU的针脚(775的U),妥善放置在一个地方。板与板之间用纸板隔离。
对了,那160还有希望吗???

网友B:
有个大靠山(电容)也没能挡住被碰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 是平常不注意板子乱扔乱放所致 ,修好的板子一定要保护好CPU的针脚(775的U),妥善放置在一个地方。板 ...

160换的华硕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大靠山(电容)也没能挡住被碰丢呀

靠不住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桥的供电U15这个芯片出来的吗是经过5VDRV1电压上拉得到输出的1,25V吧

对的  呵呵

网友:
有图纸还算好修点,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技术还不能完全看不懂,日后再来一观

网友:
一片迷茫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继续学习啊,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给力的解说呀! 可见我们在维修的同时也可将眼睛擦亮点噢 像你这样没桥供电 先放下板瞧瞧 看工作方式及外围电路 相信很明白看出么?  嘿嘿  楼主 跑线很是有耐心噢 ! 学习精神可嘉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有图还是可以搞定。不过楼主的思路到是很清。

网友(2015-09-30):
我上次就这一样地板子,五角那个零件坏1了,在料板死活没找到

网友:
你还是一块 我有5片 技嘉的 放了2个月后全挂了  都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