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电感!!!!!

楼主(2013-07-04):
接到一台HP的DV1000 板号:CT3     故障现象没待机电流拆板下来第一步是测公共点电压(其实心里已经知道肯定没有但新手还是去测了)没有,然后看图纸测PQ44的D极有19V(就想看看是不是电源头的问题),再测G极19V,找到问题PQ44没有导通。分析电路:如果PQ44要导通,G极就要得到低电平,而低电平是由PQ46的内部电阻与PR7分压得到,要想分压PQ47就要导通即G极要得到高电平。根据分析的思路就直接去测PQ47,的G极了,发现是低电平不对后面有问题。PQ47的G极由两路去控制了,一路是PD1下拉,另一路为ACOK控制。如果是PD1被下拉了,这里的PQ47的G极就会测到有0.3到0.7的电压,这里的电压为0,为了排除这一路就测了一下PD1的二极值正常。 ACOK这边就纠结了.这里的ACOK要输出高电平PQ51就要导通,而PQ51受控于MAX1772ACOK脚(PQ51要得到低电平才能导通的)。所以就PQ51B5.2V不对了。看了充电芯片的ACOK脚输出低电平的条件,DCIN脚得到供电(已由VA2提供,VA是扩展过来的不作考虑),ACIN脚要得到高于2V 的电压(REF/2 REF:4.096V,ACIN的电压来源于PR141PR27的分压,这里又受控于PQ156,PQ156G极又经过PC265连接到PQ51B极,看到这里哥就乱了,这搞电路设计的是不是脑残了(这里最终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搞?希望有人能详细的说说)。哥就动手ACIN0V,PQ156G3V左右,查了这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但是哥不是高兴而是迷茫了,哥突然感觉到我对电路的认识还是小学生级别的啊,有太多的不了解,太多的想不明白(说说心事反正没事干)。这电压怎么就从电容这样持续的跑过来了?难道充电芯片LDO脚输出的电压是交流电?。到这里就先不想那么多了,直按把PQ156给拆了看看能不能正常先,拆后就正常输出公共点了。但是故障还有,测公共点为15V,3V 5V已经有了,摸了一遍也没有哪里发烫,而且电流也不大,心想不应该是短路因为能把公共点拉低的短路,电流不应该才有0.02A左右,一按开关公共点被拉得更低了,最后公共点都没有了。这问题太不科学了!!!无耐去测各个点的对地值,这都正常啊!!!无奈啊!!!
最后给一个刚进芯片维修做学徒的,又没学过电路理论的同事拿去玩去了,但是居然被他修出来了!!!!!!听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他认为插上电源没有电流就直接去测电源头连接的电感PL1和PL2(电感是什么怎么测他都是懂点的),看看是不是断线。他测到其中的一个电感不通PL1(不是断开而是有阻值大概800左右),就直接换了一个,这一换这个板就什么都正常了,我最后把PQ51装回去也都没有问题了。至此全板维修结束,全部都能正常用了。最后我根据图纸分析得出结论:PL1阻值变大,可当做是一个限流电阻了,最终适成功率不足,公共点被负载拉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PL1有阻值而且空板时电流正常电压正常,但一装上CPU,内存后就掉电,像这种故障又有几个人能查到这个电感上去呢?(说明一下我也是刚进芯片维修不久有理论没经验,本帖意在拿分,有意见的勿喷)

网友:
简单问题想的太复杂了,维修理论重要,经验也更重要

网友:
有时 经验反而会误事

网友:
又学到了,一般的话都不会往这个电感上去想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测PQ44的D极有19V(就想看看是不是电源头的问题),再测G极19V,"和“但是故障还有,测公共点为15V,但3V 5V已经有了,摸了一遍也没有哪里发烫,”两处检查是不是能考虑到前面有问题呢

网友:
D级19V了  谁还会想到前面的电感呢~

网友:
新手没经验,不会想到电感出问题,其实心里还是想着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电压、电阻、电流、波形都得注意啊,典型的电阻改变电流,负载后又改变了电压,造成电压压差过大,比较电路识别到引起保护。

网友:
字太小咯,没办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