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31AX-K死机

楼主(2013-07-04):
一块FOXCONN G31AX-K,进入系统运行大概半个钟就死机,啥都换过了,是主板问题。不知从何入手啊,有修过的高手们指教下啊!!!
主板

网友:
很简单,南桥虚焊了呀,下了植个无铅的上去,就可以了,这种问题经常在NH82801GB南桥

网友:
起被是CPU座边上爆了两个2.5V680U的小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