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复联想G470声卡

楼主(2013-07-04):
     前几日联想服务站送来一部异常机器,联想G470.说没音,看到底部有进水痕迹,让我帮忙修下,报价200开修,拆开机器声卡部位已经发霉,习惯性先清理正反面发霉电路补焊电容电阻,让焊点变成光亮的有铅焊点,一番折腾以后声卡芯片引脚仍有个别发黑,无奈拆下泡入稀释后的草酸里面2分钟,捞起用风枪焊接上,习惯性的对焊接很有信心,直接装入硬盘镊子触发,播放了一首歌正常,开始装机,再次测试仍正常上好后盖,心想这200元挣的挺容易呀,中午可以加个菜了,明日再让他们取机器吧。
    第二日习惯性通知客户之前再次拷机,当听到第三首歌时歌声嘎然而止,莫非歌曲有问题,而且外接耳机无音,换首吉克隽逸的歌吧,听到中间就开始呜咽断续,心想没焊接好吧,返工,拿出电动螺丝刀,几分钟就给拆解了,烧起无铅焊台,30秒钟后开始拖焊,仔细检查焊点已经和出厂时可以媲美了,这下总可以了吧,再次试机故障依旧,不过此时耳机是正常的,哎上图吧: 既然耳机有声音,说明声卡数字处理部分与耳机通道功放正常的,影响内部喇叭的无外乎外部输出部分电容或者耳机插入信号的根据图纸得知PlUG_IN为耳机插入检测,此信号去了读卡器音频IO小板的第3脚,插入耳机时为0V,拔出耳机为3.12V,分析电路此信号正常,再次测试U30第37脚无论插耳机还是外部正常有音,说明不是EC送出的静音出问题了,剩下只有内部功放或者逻辑电路了,哎该不是声卡芯片出问题了吧,后来找了一个小喇叭并在了HP_OUT(头戴耳机输出)上面,音量也不小,心想改电路吧,既然HP_OUT正常,那就把PlUG_IN直接对地用HP_OUT带动喇叭吧,说干就干去掉R720-R723,C649-C652一并拆除,R720和R722喇叭端焊点利用电容焊点直接对地,R721和R723焊点飞线到U30的第22,和23脚,简单检查了一下电路,上电,还是没音,这时候想起PlUG_IN还没短接到地,直接找到耳机插孔第二脚和对地脚用镊子短接,喇叭发出了声音,心想带电焊接吧,拉出焊锡,烙铁还没拿到手,门外邻居喊了一声康哥,手一哆嗦,“啪”的一声,机器停了,晕啊,焊锡拉到了主板上,再次触发,电流直接上了1.7A停住,手摸桥发烫,心想坏了,这下完了,去掉内存再试,电流稳稳停在了0.94,莫非击到了内存吗,先测下内存电压吧,1.5V,那上内存就该没问题,插上新内存,LOGO出现了,先断电吧,把PlUG_IN先接地,然后开机,已经有声音了,只是这音量和音质实在不敢恭维,应该是喇叭内阻太小,HP_OUT功率有限,用别的喇叭又放不下,哎还是老实发声卡芯片吧,幸亏内存在保修期内。
    不日,声卡芯片到,激动的焊了上去,咦,还没声,仔细查看,只恢复了喇叭电路忘记断开PlUG_IN了,关机,断开PlUG_IN,终于有音了,听了一会又没音了,哎,看来声卡芯片不坏,被误判了,还得从原来查起,皇天不负有心人PlUG_IN竟然是1.58V,原来是3.21呀,怪不得只有耳机正常,测试U30 36脚电压也为1.58,R564另一端电压也不是3.3,看来问题在此了,断电,测试R564与AUX3.3阻值很大,仔细刮开铜箔,发现R564引脚处已经发黑断开,R564引脚也发霉根本无法焊接,哎,退而求其次吧,5.1K的精密贴片电阻根本没地方弄,找个4.7K的吧,不能保证插入耳机喇叭断音,至少喇叭和耳机能同时响吧,焊好以后和分析的完全一样,喇叭和耳机同时发声,但是音质互不影响,自此维修结束,写出经验供大家分享,原来的芯片坏不坏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还是有的,,恭喜修好了,不过建议楼主修声音最好用示波器,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
几经周折啊,哈哈

网友:
带电焊接,你太强大了!

网友:
带电焊接信心所在,可以立杆见声!可见楼主为性急之人!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建议楼主再进行重要焊接的时候带上耳塞就不会被打扰了

网友:
这个机器 这地方很容易进水 ,今天刚修了个   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对焊接很有信心啊,带电焊接,我是不敢,佩服啊

网友(2013-08-15):
楼主强人啊!!!敢带电操作。佩服!!

网友:
学习下 啊,我今天也有一个是G580德没有声音耳机有啊,可能也不是芯片的问题咯

网友(2014-07-14):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在哪干啊  大哥

网友:
佩服楼主带电焊接,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佩服

网友:
这个机器 这地方很容易进水 ,今天刚修了个   有个电容短路了" M*

网友:
带电焊接信心所在

网友(2019-02-20):
确实够一波三折的  学习经验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