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P 神经性失声。。时有时无。。。。。。求指导

楼主(2013-07-04):
神舟K480P ,故障表现为,插耳机正常,内置喇叭时有时无。放歌1-2分钟后无声,选择下一首又有声音了。已经排除系统,驱动问题。实在头痛。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兄弟没?

网友:
换个喇叭试一下

网友:
未知其电路怎能样,只能乱弹,骗回一分:
1.耳机插座带选择开关能能,插头拨出时,弹簧复位接通喇叭,如果弹跳不足,仅刚刚接触与不接触之间会不会造成喇叭时有时无?
2.假如喇叭前串接电容,如果电容虚焊,会不会造成喇叭时有时无?
3.如果喇叭由小功率IC推动,因放音时暂时过热而保护断路,会不会造成喇叭时有时无?
4.音量调至最大与最小时,是不是同样现象?如果调到最大时故障现象最明显,先估计电路虚焊.

网友:
现在有明显的迹象,内部温度较高时就无声音!加焊过声卡,问题依旧!!!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上个USB声卡试试

网友A:
短接了10脚的电容,好了。。。。。。。。

网友:
是电容虚焊造成故障还是短接电容后修复了?

网友:
短接电容后修复

网友:
短接电容后修复了

网友:
楼主怎么修的  详细一点       学习学习

网友:
换个声卡看下

网友(2013-08-11):
呵呵,也遇到一台,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短接放电就好了?什么原理?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10脚的电容,好了。。。。。。。。

我短接也好了

网友:
如果真心头痛 半天搞不定  心狠点 全部换

网友(2014-12-10):
您好,请问关于神舟K480P 神经性失声问题到底是怎样解决的,我这神舟K480P I5同样的问题,开机几分钟后就没声音了,重启,挂起再唤醒就好了,过一会又没有声音了

网友:
据说Conexant声卡芯片厂家人员说,可能由于固件引起的,可能是BIOS或温度均可引起,但是开机开温度检测,并不是温度高就没声音,没声音哪一刹那软件显示温度一点都不高,无解了

网友(2015-08-25):
我的电脑也是  还没有解决 不想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声音信号的耦合电容或者更换(更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