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通电待机时风扇转

楼主(2013-07-04):
映泰G31-M7 TE通电待机时cpu风扇很慢的转,后来插上显卡,显卡上的风扇也转,但是主板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正常,也可以正常关机,正常关机后风扇也是转的,经过论坛上搜索,找到了这篇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147”,在这篇文章里讲到可能是5V_DUAL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换PD2,但是我的主板和他的不一样,不是PD2问题,在论坛上找了一份电路图,分析了一下,cpu风扇的电压由VCC12提供,正常的话待机时VCC12电压为0,经过测量现在这个风扇接口处电压是4.1v左右,应该是待机的VCC5_SBY或者5V_DUAL的电压串到VCC12里去了,之后把电路图中所有VCC12和5V_DUAL(VCC5_SBY)两者有关联的电路大概测了一下,发现在cpu供电芯片附近有一个PD4二极管击穿短路了,导致5V_DUAL通过PD2后和VCC12连了起来,用ss14代换PD4(主板实物为SCD12)后就ok了。我是新手,刚开始接触修主板,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这也能找到图纸啊。。共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我碰到过跟你一样的故障,也是有二极管击穿了,还有待机时12v就亮的也是有击穿的管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一样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二选一电路出问题了,正常亮机后看不出来问题,就待机时因为pd4击穿,5V_DUAL倒灌进VCC12的电路里了,而待机时使用vcc12供电的电路只有风扇是用眼睛就能看出在工作的

网友:
可以 啊,就是主板的电路图有时不好下到

网友:
很好 我也碰到这事了

网友:
厉害啊     我只有笔记本的思路没有主板的思路  不懂得怎么学修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