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AP40六脚电压只有8-9V到不了11V的启动电压??

楼主(2013-07-04):
今天接到一个飞利浦19寸液晶。保险以烧,开关管也烧了,还有一个1欧姆电阻断路,换了后6脚电压只有8-9V。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在查查还没有其他坏件 ic可能也坏了

网友:
查一下有没漏电!!

网友:
我等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2013-08-04):
查一下负载有无短路

网友:
电源芯片换掉,外围查一下电阻有没有坏的,再换掉IC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2013-09-11):
换了个板,客户等不及

网友:
启动电压低..很可能变压器的自馈电路也有坏件..你把变压器。。还有跟6脚连接的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试过变压器没换。其它的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