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2249接主机只亮一下,然后黑屏。

楼主(2013-07-04):
HKC G2249接主机只亮一下,然后黑屏。黑屏时候电源指示灯一直亮。考虑是高压问题,代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依旧,故障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接别的显示器正常。再考虑是灯管问题,单独测试灯管,都正常。最后拿通用驱动板替换了下,好了。求教,这个属于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补充内容 (2013-7-5 12:49):
驱动板板号 988 2525L V1.4 日期 2008 07 28
RTD2120+RTD2545
屏型号 奇美 M236H1-L01 rev C1
求程序

补充内容 (2013-7-5 12:50):
显示器型号 HKC G2249

网友:
这样的情况的话,试刷一个程序看看。

网友:
可能就是驱动板坏了,我修过几个相同故障,是驱动板坏了,一般刷程序就能好,没条件只能换

网友:
主要断开ADJ,然后测ON/OFF信号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刷程序吧。65%的希望。

网友:
我这有一个同样配置的。故障现象和楼主的机子一样。换了RTD2120L写了数据还是老样子。板子淘宝才17.淘宝买板子写上数据换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