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插信号线黑屏

楼主(2013-07-05):
       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原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就黑屏。经检测是灯管问题。更换后接电源正常显示“无信号”。接上VGA信号,黑屏(背光不亮)拔掉信号线又显示无信号。  找了个程序刷上后电源指示灯微亮。估计刷错程序。
原机是20寸屏
     然后找了个同驱动板型号(2270方案)的HKC程序刷上后。开机能显示HKC logo 但插信号线还是会黑屏背光不亮。
无背光时,用强光手电观察屏幕无显示

原机驱动板是RTD2270L V:1.0

网友:
直接换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行场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查场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