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65不亮,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3-07-05):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清华同方K465说正常使用中停电了,来电后在开机器不亮了,接电源电流到1,3A左右自动掉电,然后重启反复如此,测主板无短路的地方,只有cpu旁边的PL14O电感没有电压,看图纸这是cpu核心显卡的供电,本人新手信号方面不是太精通,有遇到过的吗,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机器的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同方 K465 H09_VD.part1.rar

网友(点评):
楼主给力,是HM65独显的吗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图纸不能解压啊,还少一个压缩卷

网友:
仔细查电路,PL40的所有输进输出,相信你会成功的

网友:
是HM65的芯片组吧,先换个CPU吧,依旧就得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了,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HM65的桥损坏多数都是导致没有CPU集显供电的。

网友B:
有台一样的电脑在手上,上电到1.几无显,刷过BIOS无效,显卡重新做过,楼主说的PL40貌似厂家出来就没设置这条电路(注意看板背面的PQ141跟PQ140,我的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器的图纸

哥们  图纸还有一部分哪去了?

网友:
你们的问题解决没的  这有个机器 一抹一样

网友(2013-08-09):
我有个HM65的,刷过BIOS依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台一样的电脑在手上,上电到1.几无显,刷过BIOS无效,显卡重新做过,楼主说的PL40貌似厂家出来就没设置这 ...

Pl140旁边两个MOS管 Q145和Q140组成一相供电  背面空的正常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想找个图纸研究一下  但是楼主的图纸的第二个压缩包没有上传   可以补发吗  谢谢

网友:
通病啊。我也有一台一样问提。。好像还没有看到哪个修好过这机子。。

网友C:
修出PL140的电压 还会掉吗

网友:
按少电压修吧,PL40这

网友:
先从供电看看吧,龚老师曾说过,戴尔机任何一项供电不出来就会掉电,

网友:
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我的也没搞定。蛋疼了。

网友:
什么破机子,没有人搞得定的吗,我这也有,PL140供电到底是什么供电,条件又是什么,没有图啊,那个再传下吧

网友:
好经验    HM65 损坏  导致不出集显电压的多

网友D:
昨晚找了个图纸,查了好长时间,现在可以确定就是这PL140上电压没出来才导致的不显,有图纸的可以查下你们R152这个10欧的电阻,现在我的情况是挑起PL140一端电压1.1左右已经出来了但感觉有跳变,后级有微短,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电压都是进CPU座的。大电容已经换过,还是一样PL140接通后电压就只有0.4左右波动,

网友:
有时序图没有了,有的话按时序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晚找了个图纸,查了好长时间,现在可以确定就是这PL140上电压没出来才导致的不显,有图纸的可以查下你们R ...

PR152不是10K的电阻吗,PR155是10欧的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个是显卡供电和cpu供电没出,显卡重做了,没有用,电流到0.3左右,怀疑显卡,但是这显卡太贵了,不敢盲干,显卡供电芯片开启电压只有0。3a,有修过的朋友吗

网友:
晕,那人传的图纸是骗人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好搞啊

网友:
下了这个图的,少了10页,很蛋疼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你换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器的图纸

刚刚修好一台,PL140有电压的话要跑码过内存才有。我的这台问题是一直掉电,拿掉内存就不掉电了,量到CPUPG点了就掉,然后换了CPU供电芯片就好了,PL140要在内存波型正常后才出来。。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修好一台,PL140有电压的话要跑码过内存才有。我的这台问题是一直掉电,拿掉内存就不掉电了,量到CPU ...

谢谢你的指点,板子我让别人给修上了,好像也是换的cpu供电,修了好几天才给我的,

网友(2013-09-26):
引用 网友C:
修出PL140的电压 还会掉吗

下载不成功还扣分

网友(2014-07-16):
找到全的图纸了吗?上传一份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再不行就更换,保证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修好一台,PL140有电压的话要跑码过内存才有。我的这台问题是一直掉电,拿掉内存就不掉电了,量到CPU ...

我也有一台 故障和你的是一样的 不出集显电压,已经更换了两个95831但是还是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先看条件!~看看CPU,二代CPU容易坏!~

网友:
会是桥的问题吗??不太懂

fzxishuai -4 不懂就别回

网友:
cpu换过没有啊

网友(2014-08-30):
清华同方K465图纸 H09_VD

清华同方锋锐K466-ETON ET866.rar

网友:
不好意思啊 之前发错了  清华同方K465图纸加bios

清华同方锋锐K466ETON ET866.zip

网友:
没电压就对着图纸修吧 这个没招

网友:
修电路吧,

网友:
头痛啊 这款机器我现在修着一台电流跑0.4没CPU供电 还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南桥和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