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通电 烧保险

楼主(2013-07-05):
老烧FR901是怎么回事呀,板子也没什么地方短路,Q901和U901已经被我拆掉了。。求救

网友:
自己顶一下,会不会T901坏了?

网友:
高手出来指导下呀。。。

网友:
也可能还是后极短了。。

网友:
图看不太清楚

网友:
查红圈中的元件,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没有短路,怎么会烧保险,,

网友:
桥堆。。300V电容,,

网友:
个人觉得应查变压器T901

网友:
还有短路,慢慢查哦

网友:
看看桥堆有没有坏  场校应管拆掉它  IC拆了它  ...  实在不行把大电容下去一点吧线割了 看看会不会...一般就是前级出了问题的...前级部分吧

网友:
PWM控制器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