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驱动板可以用哪种代换?

楼主(2013-07-05):
这个是屏里原装的:

淘宝上找不到同样的板子啊。
板号 715G2670-1-4。
哪位有同样的板子?

急求。

补充内容 (2013-7-7 12:31):
机器型号是 AOC 2219V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啥要换,不能修了吗,没有一样的可以改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没注意,居然是修的,楼主找不到就改个通用的吧

网友:
自己改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上通用板再换屏线就OK

网友:
通用的给一下撒

网友:
如果没有原装板,可以用通用板,,,

网友:
通用板啊  又便宜   又好找..

网友:
为什么要换板,。这个板不好修吗?

网友A:
没有编程器,就算找到可以代用的板也没有办法使用啊,只能找同机器型号又同板号的驱动板,而你又是一个不给机器型号的,帮不了你。

网友:
应该通用版都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编程器,就算找到可以代用的板也没有办法使用啊,只能找同机器型号又同板号的驱动板,而你又是一个不给 ...

机型型号是22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型型号是2219V

看你驱动板上屏线座估计你的屏型号可能是TPM220Z1-PS3,有些人一上来就叫换通用板,都不看是驱什么屏,我顺便到淘宝寻了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都是卖程序或者卖维修的,你可以继续等,2219VG和2217V有几个批次是用这个屏和这个板,但数量很少,所以卖的也少,如果有2217V的驱这种屏也可以用,只是按键不对,不知道你原来的主板是什么问题,如果数据是好的,可以把原板U402更换到2217V板上就按键可以对了(因为你没有编程器)。

网友:
好像有几片这个板子,但是没办法测试好坏,因为我没有这个屏幕

网友:
好像有这个板子,没办法测试好坏,没有这个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