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7主板求助

楼主(2013-07-05):
各位师傅我这里有一块ASUSM477的主板不触发就是71脚南桥没有发slp#3回来我换了南桥还是一样他其他脚位都正常啊求哪位师傅知道怎么修啊         本人是个菜鸟来的  不怎么会修主板

网友A:
AMD芯片组上电原理这么快就忘记,自己敲20下.查南桥的S5_3.3V  ,RSMRTS#.IO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S3俩端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我这块主板不是AMD的啊

网友:
S5-3.3V 在哪里测量 啊

网友:
徐总我这里还有一块amd的主板也是SPL#3没出来啊我换了IO南桥

网友:
主要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找图纸 看RSMRST在哪测 有就干桥。  哈哈

网友:
南桥哪些都正常了啊

网友:
这主板有图纸就好了啊就是没有啊

网友:
没有断线

网友:
就是SLP#3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到桥之间的通断 一般也可以根据IO接收S3  S4信号引脚 和桥S3 S4信号电压测试点来判断吧

量电压的话无法准确的,如果是S3 S4之前的时序有问题话 桥肯定不会发这个电压出来 你也不能判断是否断线

网友:
IO_PWRBTN之后是S3 S4

网友:
最后我给他秒杀了      叫他拿回去换班

网友:
SPL#3
没有出来的话  查查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上电原理这么快就忘记,自己敲20下.查南桥的S5_3.3V  ,RSMRTS#.IO坏.

走顺风邮寄给你了,班长

网友:
把边I0的脚挑起来,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