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显示的维修,请给点建议

楼主(2013-07-05):
主板不显示的维修,请给点建议

网友:
换一块得了

网友:
主机加显示器换了就全部OK

网友:
机箱不换。其他都换了。绝对OK。

网友:
楼主不要问这种问题,建议换个主板,还不要的话再换个显示器

网友:
量下WGA中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主板能跑码吗 跑到什么位置停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说的不详细让我们怎么帮你分析问题。。。4楼说的很对

网友:
说清楚问题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