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TFT22W90PS1程序芯片SST25LF020A损坏能用哪种芯片代 ...
AOCTFT22W90PS1程序芯片SST25LF020A损坏能用哪种芯片代换

楼主(2013-07-05):
昨天遇到一个AOCTFT22W90PS1触摸式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但是菜单颜色正常,怀疑是程序损坏了,所以想刷一个程序,程序芯片是SST25LF020A,但是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的芯片,能支持SST25VF020A,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芯片能用哪种芯片代换啊!在线等!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菜单颜色正常,先做外部菜单重置,后考虑进工厂模式里面做一次 COLOR AUTO,然后再排查驱动板U102或者U103及其周边元件,然后再到程序啊 。

网友:
谢了啊,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程序芯片的问题,是主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