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各供电正常。有可能是com电池没电引起的

楼主(2013-07-05):
华硕m3a78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各供电正常。  有可能是com电池没电引起的。

网友:
呵呵,BGA南桥吧。或换南桥

网友:
IO,南桥,bios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这样的故障,头痛........还没查出来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当不跑码修,AMD芯片组的桥COMS电压不够会造成无复位,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