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 77A3

楼主(2013-07-05):
插上ATX电源自动上电不跑马,按了开机跑马开机正常使用关机后风扇还在转。量各项供电都没有电压,只有3.5.12v还有电压。拔掉电源对地打阻值开机绿线500多正常,后来量绿线没有连到IO,也没有连到三级管怀疑直接到南桥。这时候想是不是南桥逻辑错误一起插上电源就拉低ps-on,打阻值都正常啊。上电时开机键电压正常没有跳变。不查了先把IO拔下。拔下后插上电源不自动上电了,应该就是IO的问题了。把IO装回去又是自动上电,会不会是bios问题,又把bios拆掉还是自动上电。这应该不是bios程序的问题了,百分之90应该就是IO。手上没IO换。订了两天才到装上试机正常。报价160赚了。

网友:
够黑  我们这里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