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主板灯亮 不开机

楼主(2013-07-05):
一按开机键 所有的指示灯全亮一下 然后就亮一个主板指示灯 也就是屏幕下方那个圆圈里面画了个z的那个灯亮  大师们看看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种情况有谁修过

网友:
跑个码来瞧瞧,问题就好办了啥

网友:
T40显卡问题比较多,但有的也有南桥问题!!

网友:
电流从上电为多少到多少后停住呢,中间电流有何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