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3-07-05):
msi p43t-c51温度奇高,环风扇,加硅胶都不行,进入系统偶尔还死机,硬盘没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进BIOS把核心电压改低点 看看

网友B:
死机? 是直接关机 还是。。。。如果是直接关机 一般是散热问题。。

网友:
换个风扇试过吗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大的风扇,cpu温度降了,但是显卡温度始终是88度左右,玩鬼泣5,刺客信条卡,如何解决,如何降低显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机? 是直接关机 还是。。。。如果是直接关机 一般是散热问题。。

死机,卡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把核心电压改低点 看看

一直不知怎么调,有截图吗,或有教程吗,我的邮箱1577846723@qq.com

网友:
显卡温度高跟主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看显卡散热效果怎么样!

网友:
显卡散热问题,加大散热片,加大风扇,导热硅胶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