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G老硬盘在原机上装不进系统换机后能装上

楼主(2013-07-05):
昨天遇一台机电脑,赛扬420,内存1G,80G并口硬盘,送来时进不去系统,我全格后装ghostxp,ghost完重启不释放,出现一排英文字母,然后我又重新把硬盘全格,重新ghost,还是如此,怀疑是不是没引导,于是用大白菜引导,进去了,释放完重启,还是用大白菜引导,进去了桌面,关机后将装有大白菜的优盘拔掉,开机,又进不去了,用大白菜引导又进去了,怀疑是硬盘坏了,于是换一个80G旧硬盘上去,重装系统后正常,没出现进不去的现象,于是告诉顾客硬盘坏了得换,顾客同意,修好后顾客拿走机器
我就将那个换下的硬盘装到我的一个台机上,竟然直接就进去了!真奇怪,我以为还需要引导了,这个硬盘到底有没有坏?
在给顾客修时,我用mhdd扫过他的硬盘,扫完后只有一个绿色的坏道。
还有给他硬盘ghost时,很慢,用了二十分钟左右,不过换硬盘后ghost时也是二十分钟左右。
我想知道这个硬盘哪坏了?还是就没坏,如果没坏那又是哪坏了?

网友:
检查完坏道,没重新分区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原机的电源老化了,而不同厂家的硬盘对电源的要求略有差异。这种现象以前在处理网吧的机器时遇到过,使用ST的硬盘可以,但WD的就不行。

网友:
GHOST 那么慢 肯定是有问题。   也有遇到过 不过是坏道太多。。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原机的电源老化了,而不同厂家的硬盘对电源的要求略有差异。这种现象以前在处理网吧的机 ...

也许是电源吧,在插上电源线不摁开机键时,总能听见“吱吱吱”的声音,听上一会儿头还疼,我仔细听了听,是电源发出的,由于那会换硬盘好了,就没想到电源的这块

网友:
修机器多了,经验就有了。下次再遇到,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换条数据线看看吧。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装的  是用镜象到分区G得吗 就是GHOST 1-2-3 这样装不起的话 你可以采取 1-1-3 镜象到硬盘的方法

网友:
那个硬盘如果做安装版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装的  是用镜象到分区G得吗 就是GHOST 1-2-3 这样装不起的话 你可以采取 1-1-3 镜象到硬 ...

这种还没试过,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条数据线看看吧。

数据线坏了也会这样吗?